求助 一ATX电源 爆辅助电源保险

楼主(2016-09-01):
刚刚电脑的ATX电源保险电阻炸了(黄色箭头就是这个F102的安装位置),不知是多少欧的只看见3A的应该是高压直流到辅助电源侧,(对地测量输入输出未见短路,功率IC各脚未见短路,换上普通2A保险管还是要烧)换个零时电源发个贴请教各位!谢谢!

补充内容 (2016-9-2 11:05):
取下IC上的散热片原来是这个IC炸了,不取下散热片就是看不出来,搞的头大了!问问这个电源管理芯片损坏还会影响周边的原价么?

网友A:
查看高压电容和主动pfc开关管

网友:
得跑下 电阻的附近元件线路 好确定

网友B:
楼主的电源何品牌,何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看高压电容和主动pfc开关管

F1保险没问题,F2保险熔断后就没有短路现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电源何品牌,何型号?

高效600W 双层板

网友C:
电源很不好修 需要很高的专业知识  我经常修电源修不好 偶尔玩个爆炸什么的 很过瘾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很不好修 需要很高的专业知识  我经常修电源修不好 偶尔玩个爆炸什么的 很过瘾

不敢这样玩,惊心动魄,神经受不了

网友B:
楼主上张图片更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上张图片更好,..........

好的,我回去就拍一张

网友:
可以换一个5欧的试试,一般在4.7欧左右,烧保险一般是周边其他元件烧坏,如保护二极管,三极管,还有光藕等,都有检查一下

网友:
可以拍个完整的图,正反都要拍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好的,我回去就拍一张

电源做工不错值得一修............

网友:
查下开关芯片,开关管,桥整流都有没有问题。不然换一个烧一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电源很不好修 需要很高的专业知识  我经常修电源修不好 偶尔玩个爆炸什么的 很过瘾

爆炸 保险没串灯泡吗

网友:
ATX用2A保险小了,通电瞬间电容充电就烧掉了,换5A的

网友:
肯定有严重短路的,应该易查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爆炸 保险没串灯泡吗

没有串灯泡,手上也没有,F1没炸,就是F2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电源何品牌,何型号?

已上图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没有串灯泡,手上也没有,F1没炸,就是F2炸了,

还是串灯泡比较好
按都是找个灯座 连接线 焊接到保险两头
主动PFC 用100W 的白炽灯

要是上灯泡  保险电阻估计就不会炸了

网友B:
这是工控机的电源吗?....

网友E:
看着炸掉的 不像是电阻啊
像这种体积的电阻都有色环啊

怎么像是保险电感呢 或者其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工控机的电源吗?....

工作站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着炸掉的 不像是电阻啊
像这种体积的电阻都有色环啊

标注的是F102 交流进来的保险是标注的F101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串灯泡比较好
按都是找个灯座 连接线 焊接到保险两头
主动PFC 用100W 的白炽灯

好的,我试试 谢谢

网友:
怪不得,做工很好.......

网友:
观看保险的情况象是有短路之处了。

网友D:
这电源居然还用TYN612M单向可控硅,不知用数字万用表可否测量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做工不错值得一修............

那当然,只做中,高端的货,低端现在见不到,当年我们厂的大客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电源居然还用TYN612M单向可控硅,不知用数字万用表可否测量好坏

把它拆下来,认真测量一下就知道了,

最左边那个脚严重变色,出问题了??、

F101-------最前面的1代表所在单元电路编号为1单元,好和后面不同单元电路(201,301等等)的元件区别而已,最后的1代表第1个保险,
F102-------最后的2代表第2个保险,维修重点----查找第2个保险周围的元件

网友D:
取下IC上的散热片原来是这个IC炸了,不取下散热片就是看不出来,搞的头大了!问问这个电源管理芯片损坏还会影响周边的原价么?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的主电压取以300V,短路当然会烧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取下IC上的散热片原来是这个IC炸了,不取下散热片就是看不出来,搞的头大了!问问这个电源管理芯片损坏还会 ...

首先查哪里供电过来的,肯定不止这一个IC坏,周围元件肯定还有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取下IC上的散热片原来是这个IC炸了,不取下散热片就是看不出来,搞的头大了!问问这个电源管理芯片损坏还会 ...

楼主参考一下,最好IC周边元件全查一遍:

网友D:
谢谢楼上几位热心的解答,再问问光耦也要拆了?

网友:
用数字万用表二极管档来测,测三极管的二个PN结,正向都是一样的690mv,这个是正常的么

网友:
600W的电源  肯定值得修  保险也肯定得换稍微大点的  就是这个IC炸了  故障点会增多

网友:
用表测测小阻值电阻

网友:
难得看见修电源不串负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上几位热心的解答,再问问光耦也要拆了?

最好换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上几位热心的解答,再问问光耦也要拆了?

最好连431稳压IC和817光耦同时一起换了,一步到位,元件好买也不贵

网友:
电源一般不修 服务器的还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