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刷机

楼主(2016-09-01):
苹果5刷机报错9,什么原因?求指点

网友A:
这个报错只是一个参考,还要看在第几个等待报错的,请关注即将发放的视频。

网友:
期待楼主的结果  我还没碰到过  帮顶一下吧

网友:
硬盘问题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报错只是一个参考,还要看在第几个等待报错的,请关注即将发放的视频。

即将发布的视频在哪儿能知道?

网友:
应该硬盘问题

网友:
也来学学,手机修理还不是很懂

网友:
硬盘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应该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大多数  是  硬盘问题

网友B:
苹果5刷机报错-2有知道的吗

网友:
错误代码和提示是什么一般是基带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感谢楼主的热心分享

网友:
报错9应该是硬盘或者硬盘供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5刷机报错-2有知道的吗

记得好像是基带以及基带供电吧

网友:
谁能刷成90. 么 求回复

网友(2016-10-03):
应该是硬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