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h61c v2.1 不触发

楼主(2016-09-01):
客户说开不起机,拿到手检查无外观损伤 插电有待机 碰开关针没反应 测开机有电压 io是nct5532d...... pson信号30角 我来测开机电压的跳变然后捡漏了表笔搭在30角绿线的5v触开关针然后拉低了,机器跑马亮机了
搞得我一脸茫然,这什么情况居然好了 我也是遇得到i
然后加焊io测试一下午 一切正常 然后传io图还是BIOS 算了附带张亮机吧

网友:
本来就无病,你真的捡漏了,原因老司机都知道

网友:
IO虚焊还真是没见过   最终问题可能不在这里   多测测再交货吧

网友:
大部分都是io的问题

网友:
先io在干桥

网友:
本来就没有问题捡漏的吧

网友:
楼上说的有可能,建议你留下来,自己先测试几天,再交给客户,以免误诊。

网友:
这样的板子   我修完不敢交给客户手里    不一定哪天又出问题了!

网友:
这种板可能断线的多,上次我也修到这个的,用表笔测一下好了,放几天又不行了,最后从IO-到绿线,飞线好了

网友:
这板返修率高,是是而非的问题

网友:
捡到钱了楼主

网友:
没有返修 我也是奇了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