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代工掉电求助

楼主(2016-09-01):
PQ9的2脚3V,3脚0V对地值完全接地,待机也是一样,按开关电流0.5掉电

网友:
mon管pq12没装,pq14找不到,图纸其他的mon管拿掉对地值也是0

网友:
刚刚下个点位图下错了,没集显的点位图,不知道咋查了

网友:
lihailihailihailihailihjai 厉害厉害

你说名字难不难 -1

网友A:
从ec哪里断开pg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ec哪里断开pg试一下

那个pg,hwpg吗

网友B:
好像打*是表示没有安装的

网友:
路过,也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打*是表示没有安装的

可能吧,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能吧,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吗?

我也是小白 等大师吧

网友:
我也有一台DELL的老机器了,插电,触发到0.36A,之后掉电,还没查到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小白 等大师吧

见习维客还是小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