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Z77P-D3不稳定

楼主(2016-09-01):
GA-Z77P-D3不稳定,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跑马 ,BIOS这些都刷过  不跑码时 时钟复位都有 ,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板,也是一样的问题,我是来看看哪个大师能说一下这样是什么问题的。

网友:
换下晶振或加焊桥

网友:
这种问题  不好判断   要是我的话   先对换下BIOS   然后 测测BIOS 对地值 和LPC对地值  再做判断

网友:
一个是侦测电压问题,还有就是电阻损坏导致电压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