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D3V关机后自动重启维修一例

楼主(2016-09-01):
接手一台GA-B75M-D3V的主板,

客户描述:可以正常开机,但关机后自动重启。
根据经验,有可能是BIOS开启了网卡唤醒功能,进BIOS检查没有发现问题。
强制关机时发现:要短接4秒以上才可以关机,少于这个时间会自动重启。
再详细检查:又发现网卡芯片已经烧了一个洞。会不是是网卡引起的呢?
立即用风枪吹下来,上电之后发现MAIN-BIOS已经损坏,但是它会自动恢复,真是太好哟

升级后,进系统发现PCI 简易通迅设备出现驱动问题,

安装外置网卡解决驱动问题。
这时一切正常,交付客户使用。

网友:
应该就是网卡坏了引起的   估计被雷劈了吧

网友:
网卡坏,唤醒信号被置低了,就会自动开机

网友:
重启的信号叫PCIE_W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