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位速修ASUS K40AB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6-09-01):
主板版号:K40AB
点位 图纸论坛有的

维修过程: 机器待机0.14
待机高 ,且待机芯片发热 。

拆机,查待机芯片3v 5v电感 无输出,阻值正常。
查待机芯片的线性输出 3V 实测1.32V ,测对地阻值 400多 。

测试阻值比较高 不代表后级没有短路
打开点位 查看相连原件
线性3V 过节点 PJP8701 由+3VAO更名为+3VA

+3VA 过D2001后 转换成+VCC_RTC

测+VCC_RTC阻值  偏低  这也就是故障所在了

排查后级相关原件 (没有几个的) 去掉C2014后 待机正常 触发亮机。

ASUS的主板 有点位 借助点位维修很便捷。

网友:
感謝分享信息和知識

网友:
秒杀     手段高明!

网友:
思路很重要  思路建立在理论基础上  谢谢分享

网友:
测试阻值比较高 不代表后级没有短路 可好多人会忽略

网友:
这个经常碰到,JCMOS的滤波电容

网友:
我次奥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