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清屏

楼主(2016-09-01):
飞利浦Q200V4LED显示器清屏,我用万能驱动板改了之后开关机指示灯能正常亮起和熄灭,但是屏不亮。我这屏只有两块板,电源板和驱动板。电源输出19V,万能驱动板12V,我在电源板19V处接了个7812转出12V.电源板上的接口定义是12V  ON/OF  DIM,驱动板的接口定义是12V BLON DAJ.12V接12V,ON/OF接BLON,DIM接DAJ.怎磨屏幕不亮,驱动板刷的是这个屏型号的程序,请问下师傅们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上的屏电压有跳对吗?别用7812,这货电流不大,有可能保护了,直接用可调电源啊

网友:
万能驱动板的跳线  跳对了吗

网友A:
7812三端稳压电流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7812三端稳压电流不够

7812金属封装的才1a

网友:
你改的到底是驱动板还是高压板,高压板都是宽电压的,19伏不用动,直接结过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