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z-5423找不到声卡驱动求助,

楼主(2016-09-01):
接修一台DELL14z-5423,无声音 找不到声卡驱动,此机器是外接一小板上的声卡,找了个差不多的声卡代换无果,根本摘不到声卡。
求助中,下面截图的几个信号也不见有问题,蛋疼了,有没有修过这板子的高手,
求助
DELL

网友A:
换个小板好啦
泪无色
这也没那么容易坏吧
详情
泪无色
确定吗?? 这个小板也不好找啊
详情

网友:
换小板就好了,这个声卡和功放是一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小板好啦
确定吗??
这个小板也不好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小板好啦
这也没那么容易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