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2J 不触发

楼主(2016-09-01):
今天修了台 ASUS X42JR 待机0.03 马上0.00 待机电压 开始有马上就没了 只有线性电压了 EC 有3v_EC 有 复位RST 也有 就是VSUS_ON 没电压输出 只是刚开机瞬间有 马上就掉了 按卡机键 没发应 EC 8570 也换了 LID_SW# 也有3.3v 不知道有没有通病 啊
不触发
通病

网友:
修好了 在论坛上看了有个文章说 EC 收到的AC_IN_OC# 这个脚是高电压3.3v 正常应该是低电压 0v 而AC_IN_OC#是充电芯片MB39A132 的第5脚 AC_OK经过PQ8909 PQ8912转换过来的 那篇文章说AC_OK 量电压是0.6V 正常应该是3.3V高电压 那应该是芯片MB39A132 坏了 于是高兴的买了一片换上 还是输出0.6v EC 接收到的AC_IN_OC#还是高电压3.3v 哎 无语了 不知道怎么修了 于是查了下PQ8909 PQ8912 的工作状况 pq8912的3脚是AC_IN_OC# 这个脚要想是低电压 那么PQ8912的2脚的电压应该是高电压 我量2脚是0.8V低电压 2脚是排阻PRN8902一个脚变来的 PRN8902是104 我就换了一个 一点 马上就好了
还是排阻捣的鬼 ASUS 排阻害人啊

网友:
感觉华硕的电阻坏的蛮多的

网友:
ac in oc 查了吗

网友:
AC_IN_OC# EC 检测脚正常应该是0V 如果是3.3V 就不对 RN8902(104)排阻坏的可能性大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