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18 老本本 新问题 求大神急救!!

楼主(2016-09-01):
一台三星R18 故障是瞬间电流0.6-0.9不等 瞬间掉电 各电压都有 急救急救 高手请支招 这个架构的修的少
掉电

网友:
BIOS刷过没有 刷个BIOS看看 这个主板又不贵 白八十块吧 搞不好 可以考虑淘宝

网友:
测试一下电压看看少不少电压

网友:
BIOS不太可能了,这机BIOS坏的少,三星机看看有没有大电容,这几显卡和北桥坏得多

网友:
N久没有修过这个板子了。。。。太老了。。。。

网友:
是不是温度的问题呢

网友:
这机修过基本都是北桥问题,加焊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你加焊南桥吧,应该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