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维修

楼主(2016-09-01):
  小弟学笔记本维修半年了,头一次发贴。 今天上午小坐了一阵,师傅便拿了V470这台机子给我修,我拆下电池,插上恒流源,待机偏高,0.068,按开机键能触发,不亮机;然后我果断拆机,测各大电感供电,只有集显供电未出来,发现此问题,我第一想到的,就是刷BIOS。但是我刷了两个无用,师傅问我问题,我回答了一下。然后,它说待机偏高不正常,查一下铁管是否发热,我查之后发现,独显上管发热,测独显电压0.5几V,待机时也有0.1几V,便把独显的上下管和大电感都拆了,发现上管S极脚烧黑,然后通电测试,待机电流0.015,触发不出集显电压,然后又把电感和下管装上,由于没有上管的铁片,所以找其它板上找了个8脚的改上,测试,待机0.020,,触发后不出集显电压,独显电压05几V,师傅说这个电压太低,不正常,想了想,大师兄说这个机子独显电压有问题,会导致集显不出电压, 没啥好想了,料板上找到一个RT8208A,

独显供电芯片换了,通电测试,独显电压上升到0.9几,集显也出来了,接屏亮机,真高兴呀!! 发一张图片给大家看看

网友:
铁壳坏了会漏电 导致待机偏高

网友:
这款机器有铁壳管吗

网友:
应该是图片长宽没有设,看不到图片吧。 有3组还是4组铁壳,忘了。

网友:
这款是有这个铁管子 容易坏

网友:
好好努力,现在才开始 找点好修的机器 增加点自信心 以后修机器都可以藐视了

网友:
维修就是这样搞的,不错!独显上管坏,导致待机高,芯片坏导致显卡电压只有0.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