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40P不显 维修

楼主(2016-09-01):
T440P 开始拿过来 不显示 拆机发现风扇堵住了 。测了下显卡 发现短路了 。发芯片,今天显卡到了 小心翼翼 做上去 。搞了半天 。终于显示了 。接上键盘 发现 提示按F1进去设置 。发现一把锁 要高级密码 。刷写BIOS也不行 。不知如何破jie 。
那位大哥知道怎么弄 。还望赐教啊 。
芯片

网友:
这个机子 你查一下有没有密码芯片

网友:
找了好久 没找到 。不知道是那一个。不知那位修到过 没有 。

网友:
兄弟我刷BIOS后也出现了,查了查要换EC,不过这个EC是BGA封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