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69-1掉电维修

楼主(2016-09-01):
接到主板顺手打了下值,没有明显异常,上电,电流上到0.56,蛮高兴的,这是要pass的节奏,,暗喜,还没有二十秒,电流0.42,0.3几,0,又重启,又掉,心情不美丽了,去掉条子,上电,0.42,不掉了,测条子条件吧,电感1.35正常,VREF0.45,偏低了,这个电压由1.35经两个相同电阻分压而来,正常应该0.7左右,不管三七二十一,换了再说,都换了,上电,还是0.45,拆掉R3702,上电再测,正常了,插上条子上电,亮机,OK了

网友:
拆掉的是下拉电阻?

网友:
R3702一端连着CPU 没验证过去掉可不可以

网友:
有配图纸就好了。

网友:
干练果断,一看就是有维修功底的

网友:
0.75出问题的,我倒是没遇到几台。修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