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 -ds2 rev 3.0 关机变重启

楼主(2016-09-01):
咋天接到一张ga-h61-ds2的主板 同行讲关机重启后USB不可用前可以  开机马上进BOIS里面的 网卡唤醒wake都正常我晕 又是主板问题 拆开主板 观察一下外观发现都正常    马上查看一下主板的PCI B11wake有没有3.33V 有正常 试试再拆一下连着wake的网卡  还是不行  调换一下 m  b  BOIS  还是  不行      算了在【迅维】 看看图纸 点位  发现没有点位只有图纸  那就下载图纸看看   打开图纸搜一下 usboc-r发现连着D8 一个二级管  主板我晕又没有标 再看一下d8  的3角  gpio11  发现他连着一个排阻顺着每个管子的3角找排阻 响了几个发现觉得都不是最后发现一个1 角3.3v   2角 0.68  3角 0.68  觉得是这个拆了  主板关机不重启了  但是USB还是用不了  找几个换上去 还是关机重启  感觉不是这个问题再看看 usboc-r那只脚0.68 发现连着两电阻 慢慢跑线吧 最后在后罝usb找到了 ur2 一边3.3v一边没有 感觉是这里问题 直接拆开2个电阻发现ur3 270k 正常   ur2拆0.5殴不正常 找同样3.0的主板拆个回去usb和关机变重启动正常了主板维复

网友:
发一帖子不容易啊

网友A:
看这个帖子我看的我好累 最后好像看明白是分压电阻坏了  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这个帖子我看的我好累 最后好像看明白是分压电阻坏了  是吧

新手没有老鸟 写的清楚请见谅

网友B:
分压电阻变值或锈蚀,刚搞定一块,一样的问题,也是V3.0的。

网友C:
楼主的跑线功夫了得   加分鼓励发贴

网友:
这两个电阻的位置  你最好要记住  两对 一对就是你这个R_USB   还有一对在USB跳线 F_USB 成对出现的  不用跑线 表笔测一端5V 一端3.3V 另一个电阻 一端3.3V 一端0V 就是了  修多了  位置记住了  一眼就能找到
加分鼓励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思路清晰  就是字有点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压电阻变值或锈蚀,刚搞定一块,一样的问题,也是V3.0的。

哈哈这个 的ga h61老是爱出这个问题但是版本很多的位置都不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中,谢谢楼主分享

同学习我也是小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跑线功夫了得   加分鼓励发贴

跑了二十分钟 无语  没办法啊

网友:
值得鼓励

网友:
逻辑好混乱

网友:
感谢学习了啊哈

网友F:
谢谢楼主分享,楼主写通顺点就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分享,楼主写通顺点就更好了

没办法啊 第一法维修的  下次写好一点

网友:
通病了,USB反馈导致关机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跑了二十分钟 无语  没办法啊

二十分钟 就跑出来了  挺快了  我最讨厌跑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