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测apw7120可以代换rt8120

楼主(2016-09-01):
注意:1脚和5脚之间必须加一个4148  2极管 不然的话必烧apw7120

网友A:
如果能把加二极管的原理分析出来   就更完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把加二极管的原理分析出来   就更完美了

感觉apw7120内部没集成这个2极管

网友B:
8120分带AC/BD两种的,基准电压为0.6和0.8V, 要分清楚.

我在新款的主板上还看到过带H的,不知道这是要归哪个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8120分带AC/BD两种的,基准电压为0.6和0.8V, 要分清楚.

我在新款的主板上还看到过带H的,不知道这是要归哪 ...

我代换的那个是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