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苹果6代显示花屏 显示座上方元件掉了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6-09-01):
不小心把显示座上方的一个封黑胶的元件搞掉了,应该是一颗电感,现在开机显示花屏。掉的元件如图一

要是焊回去应该就不会花屏了,但是现在掉的元件的焊盘有四个点,有两个点掉了。
看维修图那两个点是通往显示座的。
就是图2中黄色的地方焊盘掉了。

而这颗元件另外两点是通往CPU的(图三),
目前的难题这个元件太小了,不好飞线。
所以想问问各位,除了飞线的方法之外,
能不能去掉这个元件直接短接或者有没有别的方法解决?
恳求各位高人赐教

补充内容 (2016-9-3 19:53):
现在这个问题是知道怎么解决了,但是却发生了更棘手的问题,详细在16楼。

补充内容 (2016-9-12 16:02):
*****已解决*****  谢谢大家的帮助!详细过程请看本帖33楼。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34&pid=15897133

网友A:
买个体显微镜很容易就搞定了 直接短接到上面2个点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体显微镜很容易就搞定了 直接短接到上面2个点就ok了

好的。短接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我先去短接试试,谢谢!

网友A:
原本就是电感 可以短接的 放心好了

网友B:
电感本身就是直通的   直接短接既可   在点位上能看到是哪两个脚  直接短接

网友C:
到显示接口这个必须的飞线了

网友D:
这电感里有1对信号线,就是2根,分别连起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电感里有1对信号线,就是2根,分别连起就OK

好好好,我试试看。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电感本身就是直通的   直接短接既可   在点位上能看到是哪两个脚  直接短接

我短接试试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显示接口这个必须的飞线了

我也想飞线,但是这元件非常小一颗,而且元件焊脚的距离太密了,飞线有点困难,前面俩版主说可以短接,我先短接试试看,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本就是电感 可以短接的 放心好了

好,我试试!谢谢你!

网友F:
楼主的点位图用的挺6的  修好了 别忘了回来更新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短接试试看,谢谢!

恩  短接应该没问题的  祝你成功

网友:
图上标明的很清楚了,不用问

网友:
修好没有呀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恩  短接应该没问题的  祝你成功

现在是短接好了。但是新的问题来了 。上电大电流直接不开机。
加电3.7V直接短路。开始以为短接的地方出问题了,又把短接的地方除掉,然后情况还是一样。
接着把电压控制在2V就不短路了,电流差不多在2A。
然后摸到充电管附近特别烫,用万能表测充电管旁的一颗电容短路了,就把充电管摘了。
拿掉以后还是大电流,停在1.5A。现在夹电摸到射频功放附近比较烫。
但是按这条线路走,能引起大电流不开机的元件实在太多了,唉,,头疼。。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点位图用的挺6的  修好了 别忘了回来更新

短接好了,可是没修好。  出现新问题了,16楼

网友:
没。 夹电大电流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本就是电感 可以短接的 放心好了

那边接好了,可是现在上电变成大电流不开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短接好了,可是没修好。  出现新问题了,16楼

我屮艸芔茻  这下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现在是短接好了。但是新的问题来了 。上电大电流直接不开机。
加电3.7V直接短路。开始以为短接的地方出 ...

东西太多  不好判断是哪一个短的话  可以用松香法来判断

网友:
直接短接既可

网友:
用显微镜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东西太多  不好判断是哪一个短的话  可以用松香法来判断

意思是在每个有可能的ic上面沾点松香然后上电,让松香代替人手去感温?我是小小白一枚,经验跟专业知识方面不足,所以问得比较多,希望多多见谅哈。

网友:
两端没有对地 的  直接连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意思是在每个有可能的ic上面沾点松香然后上电,让松香代替人手去感温?我是小小白一枚,经验跟专业知识方 ...

用烙铁粘上松香  松香就会化成烟   把那烟覆盖到元件上面     短路的元件  那烟就会化掉

网友G:
这个是排感,直接短接是没有问题的,竖着短接就可。 现在漏电,是不是,短接时,用风枪吹的时候没有用 保护,措施动了其他元件

网友H:
悲催,藐视是板层短路,要烧才能解决.

网友I:
大电流  有设备 直接可以看到那个地方温度高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大电流  有设备 直接可以看到那个地方温度高

谢谢!已经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悲催,藐视是板层短路,要烧才能解决.

是电容引起的大电流,已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是排感,直接短接是没有问题的,竖着短接就可。 现在漏电,是不是,短接时,用风枪吹的时候没有用 保护 ...

是的。热风枪吹的时候没能护着旁边,解决了,谢谢!

网友:
RE: [ 已解决 ]苹果6代显示花屏 显示座上方元件掉了求解决方法!

首先,在这先给提供过回答的各位版主以及热心朋友们道个谢!

谢谢大家!

在各位的多番帮助之下,小弟好不容易地跟这个板子告一段落,完美地结束了旅程----------扔垃圾桶了。

当然,这是不可能的。其实,我已经按照各位的宝贵建议去磨练我的耐心!!!日以继夜地不停睡觉,认真地做梦,试试会不会醒来后板子自动好了。

最后!!!!还是得靠自己勇于面对失败才看见了曙光。

起初是换排线座,导致电感掉了,开机不显示。

然后把掉电感的地方,按大家的教导,飞线解决。

接着变成大电流不开机了!握了割草,岂不是越修越坏!顿时想想自己多次自杀都不成功,想死的心都有了。

后来让自己冷静冷静,还是先玩会游戏再说把(开玩笑,其实并不喜欢玩游戏。)

打开图纸,认真地看了这个线路能引起大电流的各个元件(真特么多。。。其中包括主电源,音频,基带电源等等太多就不一一举例了),

我不可能一个个拆了又测测了又拆吧~。差点就把板子扔了。

然后一番仔细分析努力回忆所有有关的知识点,突然被我想起一句话!!

不记得从哪看到过或者听到的老师傅说的话“从易到难,先查外围再测芯片。”

这句话很受用,就是它!挽救了一条绳命呐!!

结合自己实际操作过程,先简单观察了主电源,基带电源等附近的元件,没任何异常。

接着想了下,自己只是换显示排线座,应该不会影响相隔那么远的元件,接着把附近相关带胶元件的地方除胶了。

果然是这里出问题了,图一红色圈的一颗电容,轻轻除胶以后自动掉出来了,接着从废板拆下一颗换上。接着开机,完美!(图二是开机图。)

我终于看到东方的太阳带着它的温暖缓缓升起了!

图一

开机了,花屏只是屏的问题。

最后!再次衷心感谢各位的帮助!谢谢大家!
最后 的最后,提几点建议给想我一样经验不多的小小小小白:1.维修千万不能着急,一定要理清思路,要有耐心,因为如果急了,就会想上厕所。
2.在用热风枪拆、焊元件的过程一定要给附近的元件做好保护,虽然它们没交保护费。
3.吹焊之前最好先对板子预热,这个道理跟温水煮青蛙一样,如果用沸水煮青蛙,青蛙会受不住一下从锅里跳出来。虽然我不知道元件会不会从板子跳出来,有兴趣可以自己试试。
4.温度不能过高,这个就不用多说了,高不一定好,看姚明,这么高还不是被做成表情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点位图用的挺6的  修好了 别忘了回来更新

更新了,修好了,谢谢!

网友:
已经修好啦!哈哈,33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东西太多  不好判断是哪一个短的话  可以用松香法来判断

修好啦~!太感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本就是电感 可以短接的 放心好了

修好了!!太感谢您!

网友J:
楼主最后大电流哪里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最后大电流哪里坏了

触摸座旁边的电容C2302.应该是温度过高吹坏了。

网友H:
大电流是多少,具体是哪个电容 ?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电流是多少,具体是哪个电容 ?

我这个线路能引起大电流的原因有很多,主要还得结合实际情况来分析什么原因引起的。不是每个板子引起大电流就可以判定是哪个电容,具体还得看实际情况。

网友:
笔记本也没这么困难吧,原件太小了

网友:
表示好高级的样子

网友:
这种飞线是分分钟解决的事情

网友K:
电感的话短接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电感的话短接应该问题不大

嗯,电感直接短接了,目前没任何异常。

网友L(2016-10-15):
我来说说吧 \  掉那个双电感不会引起花屏只会引起黑屏 还有大电流修好了后明显不是有花屏故障吗 ?这就repair ok?

网友:
原件多  松香法判断其实是很不错的 哪里融化重点查哪里。

网友:
这是好贴,小白我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
学到了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来说说吧 \  掉那个双电感不会引起花屏只会引起黑屏 还有大电流修好了后明显不是有花屏故障吗 ?这就repa ...

帖子前面说了,花屏是我那个屏的问题。换了一个屏开机试了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