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导航一体机 杰成 闹不清 求助

楼主(2016-09-01):
如图,谁装过这玩意儿,哪儿是供电,怎么插,有认得的没,20块收的,想用上呢

网友A:
很简单  发图片给我  我告诉你怎么接

网友:
一个12V  一个地  12v根ACC锁匙回路短接  就开机了

网友:
你试试把底盖拆下来,一般电路板上都有标记

网友B:
这玩意  都没见过从外观看不出来的话  只能拆开  挨个接口看了 应该有标识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  都没见过从外观看不出来的话  只能拆开  挨个接口看了 应该有标识的

这个 你 还没有见过  我这里 好几个呢  自己听的 都有几个   带触摸屏的   自己改装的  不过音效不很好 毕竟是数字功放  要不要改个给你 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你 还没有见过  我这里 好几个呢  自己听的 都有几个   带触摸屏的   自己改装的  不过音效不很好  ...

不要   我还是喜欢新产品  这个是老款的了吧

网友:
一般会有个封面贴纸吧?上面写有接口名称.如果没有就只有拆

网友:
一般机壳上有贴纸接线定义,没有就查型号,还没有就只能拆机看PCB印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  发图片给我  我告诉你怎么接

我把12V接的那个红色保险,负极直接接的机壳,瞬间有个0.2左右的电流,好像CD的电机有轻微的动作声,然后下降到0.056的电流,再降到0.02,每次接都这样,反复如此,我用修笔记本的恒流恒压源接机测试的,这种接上不开机的,是不是坏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  发图片给我  我告诉你怎么接

主要弄不懂的,一,它是不是坏的,怎么测,二,那个四孔和那个六孔的插排座接什么的,还有那个保险上边的那一堆针,也不知道什么定义,主要这东西是跟一收电子垃圾的买的,线材不全,倒是机器里出来的那一堆接线端子都有标签,标明是什么作用,很明了。只是右边的那三根线有一根标的是”先知“”还有一根标的是IPOD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原来也是以为接上12V和地就应该开机的,难道是坏的?还有,这个东西是不是通过DIY可以应用于任何车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主要弄不懂的,一,它是不是坏的,怎么测,二,那个四孔和那个六孔的插排座接什么的,还有那个保险上边的 ...

你那么多问题 一看就知道你是 新手  我不是和你说了 吗  还有个锁匙回路ACC要和12v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么多问题 一看就知道你是 新手  我不是和你说了 吗  还有个锁匙回路ACC要和12v短接

关键弄不明白哪个是锁匙ACC呢

网友:
ACC一般挨着+B电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