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Vostro5560 开机吱吱刺耳异响 大师们给给招 急

楼主(2016-09-01):
戴尔Vostro5560 开机其他功能一切正常,声卡驱动也打了是官网驱动,BIOS也升级过,声卡芯片是ALC290  换过,喇叭也是好的,现在就不知道从何下手了,高手们指点迷津,希望给点有用的。现在没招,只怀疑不知道换个芯片能不能好,网上又订了几个声卡,
时间久了,忘了ALC290 测试点了,

板号:

网友:
关闭麦克风功能

网友A:
这个是软件问题和硬件没关系,要把麦关了就OK了

网友:
刺耳的声音,是啸叫了吧?喇叭里放出的声音传到麦里,又到功放喇叭输出啦。把麦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软件问题和硬件没关系,要把麦关了就OK了

试过了,关了麦克风,一样啊,

网友B:
关闭麦克风,故障一样,要不就没声音,要不就是吱啦吱啦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闭麦克风,故障一样,要不就没声音,要不就是吱啦吱啦响

不会是喇叭坏了吧,要么,是功放部分不正常,

网友C:
有示波器的条件下可以量下供电是否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示波器的条件下可以量下供电是否平衡!

没有示波仪

网友D:
加焊声卡芯片,我的一样修好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焊声卡芯片,我的一样修好拉

声卡芯片,已经换过了,

网友E:
系统做过没。以前遇到过是系统问题的

网友:
你有没有装新安装过声卡驱动啊,我以前也遇到过一台联想的,重装下系统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系统做过没。以前遇到过是系统问题的

系统问题不是,换过WIN7  8  纯净版也装了,驱动,官网下的

网友F:
查和喇叭连着的芯片

网友G:
这个芯片好像不带功放,270或者272带,你把耳机接口焊掉看看

网友:
重新做系统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查和喇叭连着的芯片

和喇叭相联的就是ALC290

网友:
可以先软后硬

网友B:
引用 网友G:
这个芯片好像不带功放,270或者272带,你把耳机接口焊掉看看

果断焊掉耳机接口,可惜故障依旧。

网友:
还是声卡或者附近出了问题

网友:
板层漏电吧

网友:
这种解决不了,直接 重装

网友B:
THANK YOU 这个电脑折腾我好久了,现在好了,确实是电压不良引起的。

网友:
谢谢各位,故障已修复,27脚+5v_avdd电压偏低1.5才,正常是5V 飞根5V线好了。

网友:
同意你们说的,麦克风关闭试下

网友:
先用 耳机神奇  听一下 喇叭2根线如果正常 换喇叭如果不正常 就功放电路 或者 声卡芯片

网友:
电流的声音   应该是有渣波  功放芯片没有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果断焊掉耳机接口,可惜故障依旧。

看看声卡芯片附近有没有四方形16脚的小原件标示1454 或者 1544等,这个要换掉

网友:
如果不确定,上传张高清图片看看(芯片附近的所有类似16脚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喇叭相联的就是ALC290

没有功放?那就查查声卡芯片的电源 有示波器打打纹波

网友H:
引用 网友B:
THANK YOU 这个电脑折腾我好久了,现在好了,确实是电压不良引起的。

  是哪个电压不良……偏高偏低还是不稳定……

网友:
你查一下耳机接口,看是不是进入了耳机模式

网友:
应该和功放有关'最后弄好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哪个电压不良……偏高偏低还是不稳定……

27脚+5v_avdd电压偏低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