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90U 开机不显维修

楼主(2016-09-01):
接手一台V490U本本,开机不亮电流停在0.7跳动,迅维上了解了下,这款本本有通病,BIOS,节约时间直接淘宝原厂B IOS,刷上,亮了呵呵不会这么简单吧,再开又不亮了,无语了,难道是BIOS没买对,继续买个,刷上,又亮了,我去,又不行了,哎。。。。苦逼了,会不会是BIOS周围元器件收到温度影响导致的呢,继续折腾,查了一圈貌似没什么问题,陷入了僵局,拆下内存开机发现上电0.6不到点点,装上内存到0.7了,看来内存已经过了,查一圈不缺电压啊,会不会显卡问题哦,这里有个问题,根据我的经验3代显卡貌似虚焊的很少很少的,不是以前修本子了,开始其实怀疑过显卡的,但是根据我自己的维修经验就没动他,不过了已经没有什么维修思路了,干显卡吧,我去亮了,反复测试,反复OK,OK看来有时候考虑问题还是要全面点,不能被经验给框死!!!!! 另外说下,这款本子确实BIOS有通病,只不过我的这个不是BIOS问题,如果各位网友有类似问题,可以先刷U20(8M BIOS),试试,如果不行的话最好一起刷下,这个本本有三个BIOS,可以看图!!!小经验提供给大家!!!!

网友:
这个不是可以断开显卡供电看看能不能显吗?S400都可以,这个应该也可以

网友:
现在的芯卡是很少出问题了··这两天有台SONY的本子··也是开机第一次可以亮机·在开就不行了··本来想做桥的··现在看了你的··我可能会去搞显卡了·

网友:
经验有时候能帮好事   也能坏事

网友:
显卡 问题很少的吧。我遇到的这个台 开机很慢

网友(2017-03-18):
联想的很多都是BIOS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