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ThinkPad X1 Carbon LMQ-1 MB 12298-2 BIOS 是不是刷别人备份的不跑马

楼主(2016-09-01):
Lenovo ThinkPad X1 Carbon LMQ-1 MB 12298-2 BIOS  是不是刷别人备份的不跑马

网友:
可能需要修改bios

网友:
淘宝买原厂BIOS

网友A:
我想知道反复掉电重启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2016-10-14):
我刷了一个买回来的,也是不跑码,原来状况是反覆重启...这个版本好像很多

网友:
应该是的,刷要合成的最好

网友(2016-12-19):
我的也是反复重启不显示

网友(2018-01-03):
引用 网友A:
我想知道反复掉电重启是bios的问题吗?

反复重启 放下电就行,但是还是不亮机,要刷BIOS

网友(2018-05-23):
别人备份的亮机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