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75M-D3H.1.1 不断自动上电、掉电、重启修复

楼主(2016-09-01):
(图片)

网友:
这个你不用羡慕   那位师傅领你进门   他肯定干了很长时间了  经验比你多  这个故障他修过也说不定     时间长了你也会这样的

网友:
为什么不问下你师傅,从这里下手,.

网友:
很强,真的要学习了

网友A:
关键测试点查PCH_VRMPWRGD吧

网友:
查关键测试点PCH_VRMPWRGD吧

网友:
技嘉板,掉电重启都是重点关注PG信号,因为小三极管是技嘉板的通病,跟华硕的822排阻有过之而无不及

网友B:
这帖子   好像以前  看过  错误也一样!     直接拆DQ18    ,DQ19 导通   拉低 PCH_VRMPWRGD!不可能开机!

网友:
真的要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测试点查PCH_VRMPWRGD吧

是的,就是这个信号

网友:
我也又这样的板子  根据这样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帖子   好像以前  看过  错误也一样!     直接拆DQ18    ,DQ19 导通   拉低 PCH_VRMPWRGD!不可能开机!

是换DQ18,不是拆。
当然拆掉DQ19后,PCH_VRMPWRGD为高电平,也会开机

网友:
学习了,我的主板还没修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