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N56V 插电源正常 用电池不触发

楼主(2016-09-01):
ASUS N56V 插电源正常 用电池不触发   把电池取了 用电源正常后把电池上好 可以充电 应该查那些信号

网友:
开机后拔掉适配器 看电池能不能放电

网友:
开机后不插电源能放电 插起电源也能充电  就是用电池不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