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g480不开机

楼主(2016-09-01):
同行送来一块g480裸板,如下图

给小妹登记下的时间,上论坛搜索下通病。板子到手简单看了下,待机0.01,上电触发。电流无变化,量公共点无19v,哟,可以,仁宝的板子,昨天刚在论坛上看到一个贴子,提到仁宝的点火回路,以前也学过,就是记不住,于是我就在桌面上提醒自己

右下角的那个,嘿嘿,
既然公共点没有电压,那么就测下阻值,0000,可以,烧鸡吧,摸了几下,没摸到,摸到一个贴纸,有些热,撕开一看,如下图

坑啊,之前没看见,
清洗一下,无掉件,3v上管发黑,拆下,顺道把下管也拆下。打公共点阻值,还是0,拆掉3v芯片,阻值还是0.打5v阻值100多,3v阻值300多,注意这里我就开始走弯路, 我就想为什么3v和5v阻值不一样呢,撬开5v电感,后端300,前端100,看来是前端问题,换个芯片,阻值还是100多,算了,我自己也觉得自己走弯路了,既然公共点短路,继续烧吧,把3vMOS管恢复,摸到一个进水那块的一个电容烫,换掉ok,机器修复

机器故障简单,我走了不少弯路,总结几点;
一、仁宝的机器,公共点无电压,量下阻值,大短路一般不会大电流,
二、板子到手,一定要仔仔细细的看下板子的每一个部分,维修讲究望闻问切,很多板子一下就能看得出来,
三、维修思路要一条路走下去,不要被其他的情况给混淆了,转而去研究其他的了,明明是大短,烧鸡就好了,结果看到进水的,清洗完就忘了烧鸡了,
谢谢大家,

网友:
烧鸡法确实好用

网友:
只要短路就烧机,电压低一时摸不出来的就抽根烟冷静一下再摸,一摸一个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