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是个什么芯片呢。5个脚的。。

楼主(2016-09-01):
这是个机顶盒上的芯片,在电源大电容附近,确认已坏。不知上哪找或是怎么代换。请知道的前辈指条路。。小弟不胜感激。
芯片

网友:
电源管理 控制PWM脉冲输出的

网友:
楼主可以上TB搜索一下相关型号的电源芯片呀

网友:
这个要看本体标示才知道

网友:
拍个主板上在拿

网友:
最好弄个图纸!

网友:
三端稳压器吧,看不清了

网友:
这个封装的芯片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