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电源问题,硬盘没有供电

楼主(2016-09-01):
朋友电脑坏了,搬我这来这来修,故障不认硬盘,换一个电源ok。测了一下电源上硬盘供电没有,黄色的线,可能是12V。直接从电源上拉了一个12V过去,故障修复。第一次这样修,不知道撑不撑用。是不是很野路?还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
电源有多余的接头,换一个就行了,,目前接在硬盘上的那个接头,12V坏了、、

网友:
要看电源的功率足不足  功率大就不怕

网友A:
知道了是电源问题为什么不换一个电源呢,这样容易再使主板出现故障

网友:
这样容易再使主板出现故障阿

网友:
直接换电源吧  要不然坏的更多

网友:
电源有多余的接头,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道了是电源问题为什么不换一个电源呢,这样容易再使主板出现故障

朋友的监控电脑,我说换一个新电源50都嫌贵不愿意换,唉,5块钱都不让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