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6cm 挑内存 求指教

楼主(2016-09-01):
用原机的内存是掉电,但是放到其他机器里都是正常使用的,换别的内存 机器也可以正常使用,机器有一点点进水的痕迹
大家有遇到过的吗 具体差哪些信号呢
掉电

网友:
查一个内存的基准电压,电阻分压的

网友:
这种情况要看是不是内存供电是不是不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