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20 开机报错Thermal Sensor Error维修步骤

楼主(2016-09-01):
图纸第一页写了这个温度传感器在70页
直接找到它开始测量各个条件
示波器测量到12脚的时候发现只有电压没有波形 找到问题所在!猜测应该是上拉电阻变小了
直接找到它才发现有点点的进水迹象 找了个电阻换上后ok

如果是电压不够可以万用表量出来,这种情况下还是波波好用哈哈

网友:
这里还发现做图的出现了错别字 如果你搜索themal 那你肯定搜不到 哈哈哈哈

网友:
挺心细的,

网友:
技术不错 ,鼓掌

网友:
你这技术和你这细心度没的解啊

网友:
我也想弄个 波波

网友:
这机器如果没有波很可能修不出或时间很长才能想到是电阻问题

网友:
没有波波的。。。。只能飘过了。。。。。。不会用。。

网友:
现在好像大家都在用波波修机器

网友:
这个叫温度传感器错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