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应用程序画面不清晰

楼主(2016-09-01):
一台电脑装系统之后,桌面显示清晰,但是点开应用程序或者游戏那个登录界面就很模糊,打开电脑呓,字迹衣很清晰,这个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啊?求助很奇怪啊

网友:
换个内存看一下。

网友:
应该是分辨率不对或者没有装显卡驱动。

网友:
你没有装驱动吧,下载个鲁大师把驱动装上去就好啦

网友:
这应该是3  4楼说的,与驱动和分辩率有关。如二者都调正常了,要考虑一下显卡问题。

网友:
驱动装了,分辨率也调过没用,我去换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