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主板电池接口边上的屏蔽罩好难拆

楼主(2016-09-01):
这个屏蔽罩好难拆。我用的是350的温度。吹了好一会儿还是纹丝不动。而另一面的屏蔽罩自己掉下来了。求助这里面有什么窍门吗。我自己在拿一张旧板在琢磨。

网友:
只能证明温度还不到位。要拆的点上

网友:
风枪要对着屏蔽罩的焊点上吹   对着整个吹是没用的

网友:
总感觉这么密集的东西吹过对周边有影响

网友:
总感觉吹会吧主板吹坏……

网友A:
我280随便吹  屏蔽罩你都拿不下来 里面的 你敢动。。

网友:
拆屏蔽遭温度别太高 风开大点

网友:
取屏蔽罩都是吹焊接部,锡溶慢慢撬起,那有什么难。

网友:
把那张黑纸拿下,有碍导热

网友:
吹的时候主要加热中间,均匀加热2分钟用力一起就下来了。这个我开始拆也蛋疼

网友:
这个屏蔽罩中间还有隔断,中间横着还有焊点。先用烙铁低温锡处理一下,300度,风速最大,一点一点弄。

网友:
楼主有两把刷子     比较牛逼

网友:
温度开高一点,转圈吹

网友:
要对准屏蔽罩的锡点吹,不要对着罩子的中间吹,那样是没用的

网友:
目测你用的是普通铁夹具,所以温度要高才能拆下基带cpu位置的屏蔽盖,风枪不一样温度一般320,别动到周边元件了

网友:
夹具不专业,修苹果铁夹具可以使用,熟手可以

网友:
从边上搞起,慢慢撬,小心点,温度别太高

网友:
周边做一下保护后   旋风大嘴   370左右  最大风速   不到一分钟就能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280随便吹  屏蔽罩你都拿不下来 里面的 你敢动。。

你说的是。

网友(2018-05-13):
加热后,先用刀刮掉黑纸,再取屏蔽罩

网友:
我是用380度吹的 40秒左右能吹下来

网友:
350度,大口,时间一分钟左右,卡槽那里和电池座那里记得隔热!

网友:
先预热下再正式加热,记得中间还有一个横隔,也要加热,我第一次拆它就是因为不知道有横隔而费了劲了

网友:
用刀把黑皮弄掉,风枪不上嘴头,直接370度,风速75,

网友:
380度。大风口。转圈。很简单的就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