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73SV集显供电上U直接对地短路

楼主(2016-09-01):
如题,HM5X的板子,上U集显供电直接对地短路为0,已换过U,不上u阻值正常,500多,故障现象是上电触发到0.29后掉电,掉电后能再次触发,有个奇怪的现象是不上U也会出CPU核心供电和集显供电,电流能到0.6多,不掉电,供电芯片是95831,PRO脚接地阻值正常,都小于10k,一个6.65k,一个590欧,按理来说不应该会出供电的,现在没方向了,按理来说换了U应该就不会短了,可现在还是直接对地短路,求大神指点迷津,该向哪个方向查?

网友:
楼主上图片别人才好帮助你

网友:
上了U阻值为零有可能是正常啊……还有你那个主板电源电流要求的很大啊!!!

网友:
用95831的板子  不装cpu有时出cpu供电是正常的  就相当于取掉24脚电阻  不要纠结阻值了  方向转到桥那边

网友:
根本集显供电没短路,如果你拆下U的话还是那样的话,就是短路了,现在就是现在主要查CPU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