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网卡芯片RTL8111F击穿,8111E代换为什么无效

楼主(2016-09-02):
拆了一块好主板的RTL8111E代换的,风枪吹了两次,总算完美焊上。但开机插网线,网口灯不亮,本地连接无效。RTL8111F引脚在外面的,RTL8111E引脚在里面。
查了外围元件也没发现短路损坏的。不装芯片时待机测了下供电VDD33供电3.3V正常,VDD10各脚2V左右不稳定。看图纸这个电压正常是1V,由8111F的36脚REGOUT输出。这个可算正常。

请问网上芯片坏了,在没有开机进系统之前怎样检修?换好芯片,插上电源,待机时,晶振和复位应该有电压吧,VDD10呢?待机插上网线,网口的灯应该是会亮的吧。

技嘉GA-H61M-DS2_R201主板图纸

网友:
后来拆开了,今天又焊上试试,VDD10有1V了,待机晶振1.0V,0.9V。复位脚只有0.62V。网口有个橙色的LED测开路了,二极管档无值,也点不亮,绿灯能点亮。待机两LED都有3.3V。测其它主板待机此两灯也是均有3.3V。开机再试,本地连接还是没反应。

网友:
技嘉的板子好啊  很多都有图纸

网友:
我用8111E代用用的蛮正常啊,主要是外围电路没有损坏

网友:
能识别网卡吗?

网友:
刷一下网卡的mac地址试试

网友:
完全看懂了  不知道哈

网友:
我这边修板子网卡损坏的都直接加个PCI或者USB的 感觉补集成的太浪费时间了

网友:
网卡芯片不能代换

网友:
从新找个原型号的换上看看吧   或者加独立的  修这外设太费时间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雷击的板子 网卡拆掉ok 换网卡 加独立网卡都上不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