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主板用久了,有时候能通过内存,有时候通不过?

楼主(2016-09-02):
为什么主板用久了,有时候能通过内存,有时候通不过?
还有一种情况,主板用久了,有时候开开关,风扇会转,有时候一点反应没有?

网友:
我感觉接插件有很大的嫌疑

网友:
内存插槽氧化,内存条金手指氧化,清理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CPU空焊吧?

网友:
接插件接构,松动,灰尘,氧化,弹片老化等等原因都可引起。

网友:
人老了也是这里不行哪里不行啊

网友A:
三种情况吧
1、内存等接插件接触不良
2、芯片焊接有不良
3、芯片或电容本体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种情况吧
1、内存等接插件接触不良
2、芯片焊接有不良

月神果然威武

网友:
月神总结的好精辟,受教了

网友:
什么问题都有可能

网友:
一个是积灰引起接触不良,还有一个就是积灰引起电阻损坏,某项电压有问题

网友:
触点接触不好,可能氧化了

网友:
用久了  灰尘肯定多   这也是一个致命的问题

网友:
amd双桥的北桥发热大,容易空焊

网友:
灰尘是主板的杀手

网友:
内存工作环境,第二你的主板是什么牌的,杂牌的内存座会松一点的,,内存是不是原条

网友:
天那水洗一下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