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K310--H46A 待机死活不出5V

楼主(2016-09-02):
待机0.019
故障是卡LOGO,手碰下待机芯片直接掉电!
掉到0.014不触发,拔掉插上以后有待机5V,收碰下 待机芯片,5V没了。。这是个什么鬼? 换个下管。。下管有5V 电容也换过,,,目前 芯片没换?  大神们 有什么思路吗?

------------

----------

网友A:
不要想着手喷一下就没电了,直接按照没待机思路修

网友:
先查待机IC的工作条件

网友B:
待机芯片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卡LOGO的时候再测

网友:
还是先测测条件,比较稳妥

网友C:
大哥,主板通电的情况手是可去碰的,因为我们手有禁电。有些机子保护比较好手是不能去皮碰的。

网友:
楼主如果修好后,再发一个帖子小白好学习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天之骄子77 -2 我只能用"逗B"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

网友:
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订芯片了  哈哈,碰24脚 就不触发了, 碰1脚 待机又变成0.019可以触发了。。爱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想着手喷一下就没电了,直接按照没待机思路修

哎 订个芯片试试吧!  哈哈  搞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待机芯片加焊一下试试

一个不小心 碰到1,2脚了, 连起来 把芯片烧了!!订个回来看看吧!

网友:
不要纠结手摸芯片怎样   好多板子拿手摸或者拿万用表量都会掉电的

网友D:
你这个不是卡LOGO嘛 跟3V 5V有毛线关系=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哥,主板通电的情况手是可去碰的,因为我们手有禁电。有些机子保护比较好手是不能去皮碰的。

错别字+病句

网友:
卡logo为什么要去修待机啊

网友:
摸一下掉电是不是虚焊或有零件变质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这个不是卡LOGO嘛 跟3V 5V有毛线关系= =

0 0那怎么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