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LS28/28i机芯进总线方法和软件升级

楼主(2016-09-02):
LS28/28i机芯:
生产电视型号:ITV32850EBITV42850EBITV46850EBIDTV42920DEIDTV46920DEIDTV55920DE

进总线方法:在TA/AV菜单下输入2580
850EB
的图像倒了处理方法:工厂菜单的8项设计模式-进入7项其他模式-中的屏镜像切换一下,待机再开机就可以。
U
盘升级方法:
LS28i
机芯软件升级有两种方式,如下:
1)、工厂模式下升级 把升级文件放在U盘根目录下,选中软件升级确认键,此时系统重新开机,进入升级过程,在升级过程中,不要掉电。
2)、MBOOT升级 用于工厂模式升级失败或者NAND FLASH中没有程序的情况,方法如下: 将升级文件放入U盘的根目录下,将U盘插入USB1USB2口,然后按住本机键的非power键,再按遥控器3开机,进入升级状态,此时绿灯闪烁。
备注:两种升级方法所对应的升级软件不同!升级前需确认升级文件的文件名,并选择相应升级方法!一般升级软件均用第一种方法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