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70 不出集显供电,刷BIOS好,第二天又不行了 ?

楼主(2016-09-02):
联想 G470 不出集显供电,刷BIOS好,第二天又不行了 ?

如题,一台G470 开机不显示,查供电发现CPU 集显供电没出来,刷BIOS,测试好了,进系统什么都正常,装机给客户,客户第二天就打电话说又不显示了,拿来一看还是原来的样子,不出集显供电,留机器,说测试好再拿。当天刷BIOS就好了,怎么测试都正常,关机,第二天上班开机又不显示了,还是不出集显供电,很奇怪,BIOS的问题碰到的多了,没有见过这样反反复复的。

网友:
换bios芯片?

网友:
同等高人指点

网友:
换BIOS 芯片,不开机时候测下BIOS 引脚电压

网友:
你确定是耍BIOS好的?

网友:
你的BIOS芯片不一定是好的,可以换个试试看

网友:
换下供电场管

网友:
不是bios的事吧   是不是吹到桥了

网友:
我感觉应该吹bios芯片的时候吹到桥了   或者你用那种带长线的编程器座,带线刷

网友:
这种的就比较复杂了!

网友A:
查BOIS的   3  7脚 电压稳不稳,,,,,,,,,,WP#  HOLD

网友:
有点难搞   搞起累   不如换板

网友B:
是不是BIOS出问题教你一招 你把不开机时的BIOS读出来跟你写进去时的正常文件对比下看是不是BIOS文件出问题就知道了 方法好加分喔

网友:
最简单的是换个IC试试了,如果芯片不良可能会造成掉数据

网友:
换BIOS芯片看一下

网友:
我修到过,G470无显卡供电,什么都换了都没有好,结果换BIOS好了,修了一天

网友:
等待楼主的测试答案。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我也回去刷下

网友C:
我也遇见G470没有集显,没搞定,等待你的结果,

网友:
换桥换bios芯片

网友D:
是不是烤到桥了啊

网友E:
找个原厂的刷下有惊喜的

网友F:
这个问题比较多,大多都是干南桥好的

网友G:
我这有一台也是G470, 电流0.3 不出CPU供刷BIOS 电流跳到了0.7-0.8左右 不出集显供电,后来干了桥有显示了用了一会白屏

网友H:
换BIOS芯片重刷,不行就换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换BIOS芯片重刷,不行就换桥吧

换了BIOS芯片还不行,最后连桥也换了,还是不好,悲催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这有一台也是G470, 电流0.3 不出CPU供刷BIOS 电流跳到了0.7-0.8左右 不出集显供电,后来干了桥有显示了 ...

感觉你的直接换桥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比较多,大多都是干南桥好的

谢谢,我打算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个原厂的刷下有惊喜的

你有吗  提供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烤到桥了啊

也有这个可能,两个比较近

网友:
好吧  试试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见G470没有集显,没搞定,等待你的结果,

放了好几天了,今天有空了  试试看

网友:
联想G470主板 pch是通病 哦, 你可以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BOIS的   3  7脚 电压稳不稳,,,,,,,,,,WP#  HOLD

?????没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BIOS出问题教你一招 你把不开机时的BIOS读出来跟你写进去时的正常文件对比下看是不是BIOS文件出问题 ...

怎么对比啊  ?

网友:
显卡问题。刷BIOS只是凑巧了

网友:
什么都换了都没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