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U型灯管显示器 问题 进来看下哈

楼主(2016-09-02):
    共6组灯管  边上一组 接触不好 烧黑了  灯管没坏 只是黑色底座坏了     灯管和针脚不焊接 高压版的 针脚 直接插到黑色底座里 也不和 灯管针脚 接触  不知道 这种东西叫什么 淘宝也搜不到  见过的大哥 看下哈    顺便说下黑色座子 能导电 电阻在8欧左右

补充内容 (2016-9-3 20:49):

直接焊接好了 弄好绝缘 一切正常 谢谢 各位了  这显示器  6组U型灯管  相当于12根 哈哈  高压板很大 用料绝对 OK

网友:
直接焊接起来就行

网友A:
直接焊根线接到高压板上

网友:
好的 我试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焊根线接到高压板上

好的 我试下 谢谢

网友:
这个应该是液晶电视之类设备上的吧。。直连试试吧。

网友:
那东西就跟家里以前用的电灯棍一样,插在里边的吧。你直接焊上去也行

网友:
直接焊上,处理好绝缘

网友:
液晶电视上面的 以前换的 不容易买到

网友:
应该是导电棉,用线焊起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主要是接触不好,打火了

网友:
灯管的供电就是通过那个黑座给的吧   把灯管焊在上面试下

网友:
直接焊在高压板上的吧

网友:
直接焊接也行的

网友:
直接焊接好了 弄好绝缘 一切正常 谢谢 各位了  这显示器  6组U型灯管  相当于12根 哈哈  高压板很大 用料绝对 OK

网友:
洋垃圾还是高端机哦

网友:
没看到过这种

网友:
我想说,我没见过这种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