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硬盘产品

楼主(2016-09-02):
由于自己今年的2个3000G的硬盘相继挂掉,而自己又喜欢存电影片供自己时不时的欣赏。突然想,有没有这种产品,不管是内置还是外置。

第一,它必须是能接硬盘的。
第二,它可能是USB接口的。
第三,当没有数据访问的时候,上面的硬盘是断电状态;当系统有数据访问请求的时候,硬盘恢复供电,正常使用。

说明下,自己的电脑主机是24小时通电工作的。

网友:
半夜发的居然都没有一个人能看到,我也只能呵呵了

网友A:
第三条不行吧,应当是不访问时,它是休眠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三条不行吧,应当是不访问时,它是休眠状态,,,

是这样的,今年接连2只3T的硬盘挂掉,痛心啊!
硬盘是装在机箱内的,基本上也是24小时通电,只是平时用的比较少,应该是读写少
所以想,如果有类似的外置设备,没用时能断电的话,那硬盘的寿命应该会长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