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有时能开机,有时要按多次才能开机,关机正常

楼主(2016-09-02):
昨天接了一个客户的华硕笔记本,通电接口坏了,换了一个,接开机的那个6针的小排线,内有断线,换了一条,问题出来了,关机正常,开机按好多次有时有能开。有时不能开。搞了好久,测了IO电压都正常。正好同行在修同一类的华硕本,拿他的开机线跟开机小板,都正常。仔细看了一下6芯的连接线,原来是是正反面的,我用同面改的,就是那个小排线,最少花了一下午时间找主板上的问题。分享给大家。

不用开机那小板,用万用表断接哪个针是开机呀。有大神分享一下不。

网友:
正反面排线不能混用,这个一定注意,弄不好烧板子

网友:
你当时拿同行的开关小板接上的时候测一下按键点跟线接口不就查出来点了吗

网友:
没有合适的排线  直接飞线 来的更简单稳定

网友:
多谢分享 以后遇见少走弯路

网友:
这个用表能量出来吧.一共六根线.应该好测的

网友:
经验很重要吧,呵呵

网友:
你也是来骗分的,我也是就回点下载分!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飞线呢,简单直接

网友:
还是买个新的好 或者直接飞线吧

网友:
看图纸。。图纸不会看。就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