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 carbon 放电后两声报警不亮

楼主(2016-09-02):
求助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A:
刷bios  加焊cpu  依然不行就换板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刷bios  加焊cpu  依然不行就换板吧

估计内存,可能得换板了,再看看

网友:
你这个是板载内存的,如果是内存就搞不了,再看看电池

网友:
又来了一个内存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估计内存,可能得换板了,再看看

这就要换板了啊。。。。

网友:
X1?什么牌子的

网友:
集成度很高有带黑胶的板子,基本没法搞

网友:
这种板子  估计CPU 问题多

网友:
问题描述清楚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就要换板了啊。。。。

板载内存,不能换颗粒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