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贴问题已解决】华硕H61小白求助

楼主(2016-09-02):
华硕H61主板,CPU处有一组无电压,偶尔又有,但是不亮机,触发后风扇转一下又掉了,然后自己又开始触发,反复循环几次有时候就不掉了,但还是不亮,拍图的时候有几个料没装,后面拿新的补上去了,电源管理芯片找不到资料,换过一个,UP1625S,拔掉小4PIN就不会掉电,强制上电,也没见哪里发热。请求检查思路,或者发个资料,谢谢

网友A:
楼主说的小4PIN是电感,去掉电感不掉电说明毛病在负载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小4PIN是电感,去掉电感不掉电说明毛病在负载电路

你好,我说的是CPU的辅助供电去掉就一直不掉电,插上的话,有时候也不掉,但是掉的多,一直反复自己触发。

网友:
明白了,你说的4PIN指电脑电源插头

网友B:
查cpu供电芯片开启电压正常不,无电压的那组应该是cpu内显示部分供电,先刷个bios,不行查桥工作条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查cpu供电芯片开启电压正常不,无电压的那组应该是cpu内显示部分供电,先刷个bios,不行查桥工作条件

是的很多师傅都说哪一组是内显供电,但是那个供电芯片,我找不到资料,不知道引脚定义,运气好偶尔又有1V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很多师傅都说哪一组是内显供电,但是那个供电芯片,我找不到资料,不知道引脚定义,运气好偶尔又有1V ...

刷个bios吧

网友:
我有两个H61版型稍微有点差别,我放在好的那个板子上是可以启动的

网友D:
是不是内存没过,刷BIOS试试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内存没过,刷BIOS试试

内存电源驱动芯片确实烧了,我换过了,管子电压都正常了,程序的话,用另外一块好板子拆过来也不行,我吧正在维修的这块板子程序放到好板子是可以启动的

网友:
台板还修阿

网友:
这个是在积累经验,有些人就是要修的话,也好对付呵呵

网友:
华硕822你懂的

网友E:
UP1625,不要下载分的!!!!!

网友F:
大部分华硕是排阻问题,小部分是内存供电,还有些是CPU控制芯片

网友:
指的是排阻??回去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UP1625,不要下载分的!!!!!

OK 回去测试一下,后面带S和带P没什么区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部分华硕是排阻问题,小部分是内存供电,还有些是CPU控制芯片

排阻还没重点检查,内存供电异常已经排除,cpu控制芯片也已经换过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大部分华硕是排阻问题,小部分是内存供电,还有些是CPU控制芯片

重点检查那一块的排阻呢?

网友:
CPU 供电呀

网友:
回去对照上面那个图看看

网友G:
那个是什么电压顺到量量不就知道了吗?就修这个电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个是什么电压顺到量量不就知道了吗?就修这个电压啊

他们说是内核显卡供电,但是这一块也许是正常的,要其他地方给信号或者在启动到某一步,这一组才会有电压出来。

网友G:
集显电压有些机器或大部分都是要过内存了才会出的,你看看有没有路码啊,打打LPC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集显电压有些机器或大部分都是要过内存了才会出的,你看看有没有路码啊,打打LPC就知道了,

只有一张检测卡 没地插,呵呵,电脑板子头一回修,很多也是不太明白也在学习之中

网友G:
现在很多新板,用以前的跑码卡基本上是没用的了,换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很多新板,用以前的跑码卡基本上是没用的了,换卡吧

确实该换卡了,大师有没有推荐一个呢,感谢

网友H:
同意楼上的说法  华硕主板的排阻爱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同意楼上的说法  华硕主板的排阻爱出问题!

这么多人说排阻问题,看来回去要重点检查了,但不知道我主题说的那种问题,排阻会不会引起这种问题

网友:
前几天修了一个华硕FM2的大板子,开始12V短路,查到接风扇的几个接口驱动芯片都烧了,换了依然不行,查呀查,查到桥去了,直接桥换了加焊都没加焊,好 可以触发了,但是掉电,又不短路,再查呀查,查到之前换过驱动芯片的旁边有个2R2电阻开路,结果就这样亮机了,呵

网友I:
台式机主板没怎么弄过    都是换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台式机主板没怎么弄过    都是换板

学习一下有时候 用的上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学习一下有时候 用的上

是的   一般换主板   客户不拿走的我就试着修    修好了再卖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是的   一般换主板   客户不拿走的我就试着修    修好了再卖

都这样的,客户要的是效率快点能拿到,反正现在板子不怎么值钱,都偏向于换新的。

网友J:
换电源管理芯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换电源管理芯片啊

换过,换过两次了,

网友:
先修一下通病

网友C:
昨天回去查了排阻,都没有问题,又重新换了一个电源芯片,可以亮机了,但是新的问题来了,键盘没作用,还没详查。

网友:
引用 网友K:
排组

没键盘也是排阻???昨天触发掉电都说是排阻,回去8.2K排阻量完了,也没发现坏的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  我也有个一样的问题

网友L:
你测那个单独的电感是核显电压,它没有你就按不跑码修,因为那个电压要跑码过内存后才会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L:
你测那个单独的电感是核显电压,它没有你就按不跑码修,因为那个电压要跑码过内存后才会出来

我昨天换了一个电源管理芯片后跑起来了,但是不亮机,经检测VGA接口处有一个6脚保护芯片坏了。拆掉它后亮机了,目前问题是,键盘没用,开机键盘灯闪一下过后就没作用,提示按F1不起作用

网友:
查电路吧,看看没U电的时候为什么没有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我昨天换了一个电源管理芯片后跑起来了,但是不亮机,经检测VGA接口处有一个6脚保护芯片坏了。拆掉它后亮 ...

这个板有带PS/2的键盘鼠标接口吗?先看看他的条件满足不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个板有带PS/2的键盘鼠标接口吗?先看看他的条件满足不

有带的,本人初学者,请问这个要满足哪几个条件呢?

网友M:
这个难道不是CPU供电短路吗, 查那几个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难道不是CPU供电短路吗, 查那几个管子

管子当然是第一时间检查了,已经亮机了。现在是键盘没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C:
昨天回去查了排阻,都没有问题,又重新换了一个电源芯片,可以亮机了,但是新的问题来了,键盘没作用,还 ...

我也有块这个板  咱们一样的情况  不过我的IC是up1625p  也是客户不愿等就换板了  这个板子用的是1155针的U  这个U还是比较少的  我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N:
我也有块这个板  咱们一样的情况  不过我的IC是up1625p  也是客户不愿等就换板了  这个板子用的是1155针 ...

P跟S我看定义差不多一样的,我的现在可以亮机 就是键盘没用

网友:
负载电路看看

网友O:
现在还修h61主板呀  买一个也没有多少钱啊

网友N:
引用 网友C:
P跟S我看定义差不多一样的,我的现在可以亮机 就是键盘没用

U口还是P口  你查到哪了  单桥容易虚焊  你加焊了没 对了  怎么修亮机的  是882吗

网友:
引用 网友O:
现在还修h61主板呀  买一个也没有多少钱啊

主要是积累经验,也许我会花超过这个板子的钱去研究,起码知道是怎么回事,有些客户相差5块钱都不干,而不是一味的换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N:
U口还是P口  你查到哪了  单桥容易虚焊  你加焊了没 对了  怎么修亮机的  是882吗

换了几个八角的供电芯片 还有几个2R2电阻,还有就是主电源管理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U口还是P口  你查到哪了  单桥容易虚焊  你加焊了没 对了  怎么修亮机的  是882吗

现在没系统没办法测试U口,用的是键盘P口

网友:
引用 网友P:
换板子几十块钱修啥嘛

学有所用,而不是看这个板子值多少钱的问题

网友:
坏这里的板子没有几个能维持住的

网友:
会不会后极短路

网友:
估计应该是没有开启

网友Q:
太麻烦了,台式没什么修头哦

网友:
已经修亮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太麻烦了,台式没什么修头哦

捡经验 学习一下

网友:
那个  是  集显供电   过内存  才有的!

网友R:
刷BIOS,不行把上面那组场管换掉。

网友:
可以先刷一下试一下

网友S:
最后什么故障?

网友:
那就烧鸡啊,烧4pin正极

网友T:
这个主板比较难修,我修了几块都是芯片组有问题

网友U:
估计又是822惹的祸

网友V:
bios芯片有检查过么?

网友W:
现在H61 这样的板子 难修啊

网友X:
笔记本维修,路过学习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S:
最后什么故障?

电源管理芯片旁边有一个过孔有阻被我查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个主板比较难修,我修了几块都是芯片组有问题

已经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估计又是822惹的祸

不是 PCB过孔问题  已经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V:
bios芯片有检查过么?

已经修好了  pcb过孔 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W:
现在H61 这样的板子 难修啊

已经修好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X:
笔记本维修,路过学习谢谢

已经搞好了 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R:
刷BIOS,不行把上面那组场管换掉。

这些都是首先要检查的东西了,都是好的,不过已经修好了 是pcb过孔有阻

网友:
引用 网友S:
最后什么故障?

pcb过孔有阻

网友Y:
开关管跟电容都换掉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Y:
开关管跟电容都换掉试试

已经修好了,你说的这些都是首先要检查的,确认是好的,最后检查是pcb过孔有阻。在U电源管理芯片附近。

网友Z:
版主,这么过孔有阻是什么意思呀?是开路了吗 ,还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Z:
版主,这么过孔有阻是什么意思呀?是开路了吗 ,还是~~?

有阻就是,原本是通的,坏了就万用表测不通,但是又有几百欧的阻值。

网友AA:
注意看看 开启 条件满足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注意看看 开启 条件满足了没有

已经修好了 谢谢

网友R:
引用 网友C:
这些都是首先要检查的东西了,都是好的,不过已经修好了 是pcb过孔有阻

这都被你发现了,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都被你发现了,厉害

顺着线去跑呗,捡捡经验,板子不值钱 呵呵

网友:
刷个bios再说

网友AB:
那一组是集显供电、要跑码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B:
那一组是集显供电、要跑码才出

已经修好了

网友:
已经修好了 不是程序问题

网友AC:
毛病在后级电路吧

网友AD:
第一组电感相连的mos和电容全拆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毛病在后级电路吧

已经修好了,pcb过孔问题 有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D:
第一组电感相连的mos和电容全拆了试试

已经修好了  那些早就试过了,是pcb过孔有阻了

网友:
这个问题一般是CPU供电短路造成的。你量一下哪组短路了,把那组MOS管换掉,再把主芯片和从芯片换掉就OK了

网友:
主板没跑码或者没过内存就是这个吊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阻就是,原本是通的,坏了就万用表测不通,但是又有几百欧的阻值。

谢谢版主的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AE:
已修好 谢谢楼主

呵呵  那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重点检查那一块的排阻呢?

重点看南桥。然后看EC和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