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6-09-02):
三星R428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三星NP-R428

  【板号】:BA41-01215A

  【故障现象】:

  客户寄修一台三星NP-R428,描述故障为不开机。原因未知,见下图:

图1 三星R428不开机故障维修

  拆开没修过,这台机有两个通病一个是NEC大电容,一个RTC电路。拆机电流上到0.3A,先把NEC大电容干了,这台换NEC大电容的时候中间不是接地的,是总线供电,要注意。换了之后电流还是0.3A,测CPU供电很平稳。再往后测,PLTRST已经产生,CPU复位也有,不跑码。测全板时钟没有,时钟芯片U514  SLP8P513,测条件发现开启信号没有,来自桥。

图2 三星R428不开机故障维修

  测桥的条件也都正常,换桥OK,用了半个小时又不行了,又换了一个桥还是不行。最后测桥的条件,在桥的背面硬盘下面有一个电容坏了,是RTC电路上的一个电容,客户要的急所以没拍照,拆掉电容修复。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

  电脑维修公众号:weixiuhao123 迅维网公众号: xinxunwei

网友:
这个广告做的好

网友:
楼主想多了  先找通病电容短路才对

网友:
三星通病,不开机就干桥后面的电容

网友:
不开机就干桥后面的电容

网友:
看来还是要细心

网友:
楼主谢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我觉得还是没事首先查查rtc电容

网友:
机器修的好 不如广告打得好

网友:
亮点是广告啊

网友:
打广告,很好

网友:
这机器通病吧

网友:
版主的目的是发广告的··三星R428通病就是中国四大名著一样了··是个维修人员都知道的········支持迅维·····

网友:
这个是通病的  硬盘贴纸下面的电容 有时会有两个电容坏

网友:
这个就是打广告    搞个索尼的  故障 来  保证找你的人多

网友:
以为是开关的问题

网友:
这机器我先不拆机,把硬盘下面的纸挖掉,找出短路电容省事。

网友:
三星毛病也没啥毛病就是电容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