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H61V-S

楼主(2016-09-02):
主板不显示,时钟复位均正常,供电应该都没问题吧 ,测声卡没复位,不知道怎么搞了,请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
不显示    时钟  复位都正常了   那跑码了吗  是档代码  还是码都没跑

网友:
这种应该是通路货,整个图纸看看就好了

网友:
cpu集成供电有吗

网友:
没PCI槽不知道有没有跑马,测BIOS一脚有电压跳变,刷BIOS解决,谢谢

网友:
这板有 PCIE的啊。。。。。。。

网友:
有PCIE槽,复位时钟,电压都正常,就声卡没复位,后测BIOS1脚有跳变,怀疑挡代码,后刷BIOS解决,明天附上BIOS

网友:
没PCI没办法插诊断卡

网友:
BIOS呢 ,我也在找这个BIOS

网友(2016-10-08):
我手里也有一块,不显示,论坛里找了个bios,刷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