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M5030 笔记本 8声报警

楼主(2016-09-02):
戴尔M5030笔记本 开机 8声报警 这个大家都知道 没有检测到屏 首先检查屏线 两端接触都没问题 测试也没有断线 那只有换屏了  但是想了想 屏的现象是一点反应 都没有 反正客户也不在 不如试试看能不能修  首先测屏供电 3.3V 有 背光供电也有 屏主控芯片供电也有 不应该啊 忽然想到一些DEll的 机器换屏需要换U1位置上的码片 难道是码片坏了  随便找了块漏液的屏 插上能亮 就它了 把码片换了 开机 OK

网友:
你要重发几次一模一样的帖子才好?

网友:
不错.有思想的维修

网友:
我发了 然后搜索 没有搜到 还以为没有发成功  然后又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