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40挡LOGO 有时候正常可以进系统

楼主(2016-09-02):
DELL 1440挡LOGO 有时候正常可以进系统  客户拿来的时候是开机无显的 后加焊了显卡可以亮机了
但是会卡LOGO 这个机器显卡是通病 以为显卡芯片损坏 就订了一片回来 ,换上去还是一样的问题 ,时候可以进系统 有时候会卡LOGO 有时候开机就光标闪
后来想想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于是就换了一个南桥试了下 但是还是一样的问题。现在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请大家帮忙想想

网友:
查查外设啊  网卡声卡什么的  BIOS 刷个

网友:
刷BIOS看看,应该会好

网友:
先刷BIOS啊

网友:
BIOS刷了一样的问题 但是BIOS芯片换过以后 刷进去 不能开机 开机就掉电 一定要原来的BIOS才可以亮机

网友:
卡的时候不一定在LOGO出卡 也有可能在WINDOWS图标那里卡

网友:
网卡声卡什么的都拆了

网友A:
机器解决了,原来是内存问题 客户有两条内存我都是两条都插那里测试的 ,现在拔了一根根试 ,发现有一根内存,插上去就会卡 ,换另外一根就一切正常

网友:
这个应该老早就试试内存

网友:
内存卡LOGO?   头一次听说

网友:
所以说 先替换内存cpu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解决了,原来是内存问题 客户有两条内存我都是两条都插那里测试的 ,现在拔了一根根试 ,发现有一根内 ...

这种问题应该早点试下内存的,我一般这话问题都是直接用我自己的一根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