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5-471G 开机黑屏加掉电

楼主(2016-09-02):
这本子版号DA0ZQ0MB6E0 REV.E     开始以为是屏暗,以为就屏供电那块进了水    拆机发现没有进水痕迹       下了个BIOS  刷上去电流嗖嗖的    不掉电重启了    接屏     。。。。还是屏黑下去    又不是屏暗       屏供电都有    现在也没法子了     不行   换板    。。。

网友:
确实 有的时候  包子修成肉价钱

网友:
水经验的啊

网友:
换板也很省事

网友:
先看是不是暗屏,屏供电有了看有没有开启,

网友:
搞不定就换板客户要出的起钱

网友:
恩 客户不肯出钱就旧没精神弄

网友:
这都换板啊 !!

网友:
背光开启电压有吗?

网友(2016-10-13):
楼主原来 的bios 没保存么

网友:
新的板有备份BIOS吗?

网友:
这个机器我遇到几到都是开机不显,屏闪一下的,有谁遇到过。

网友A:
开机屏闪一下闪一下的,有遇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屏闪一下闪一下的,有遇到过?

我遇到过一次,是背光开启电压在跳动,试了下短接背光调节和开启信号不闪了,就飞线直连了。

网友:
这种看看屏的工作条件

网友:
可以看一下显卡有没有读屏

网友:
厉害 ,,换换梆子

网友:
我的那个闪,是屏只有一点光删,根本还没亮起来。

网友:
认真看屏才会有一点亮光,根本不是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