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LS22C150有改通用板成功的吗

楼主(2016-09-02):
三星LS22C150有改通用板成功的吗,led屏,驱动板坏,按键是触摸的,有改通用高压加可调分辨率通用驱动板成功的吗?

网友:
你订一个新的吧  没多少钱

网友:
你也可以试试 把vga口换了线接好

网友:
我跟你说很简单  你要 是 不要触摸按键功能就一个6820加个升压条 搞定   要按键功能 就只能淘宝 淘假三星套件  好像50元左右吧   6820 15块 看你自己怎么跟客户沟通了  升压条11块

网友:
修不好了么,都是换同样的板。

网友:
改通用板后,按键问题不好解决

网友:
还是某宝买原装板吧 50左右 省时省心

网友:
这种我也是买原装的 VGA接口位置都不同

网友:
通用板  很好改的  唯一不足的地方  就是改完  开关就不好用了

网友:
看来是不太好修啊

网友:
要么买假三星套件 要么买原装的

网友:
可以修的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