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 HP 4416s 板号英业达 6050A2268301-MB-A03 维修心得

楼主(2016-09-02):
笔记本 HP 4416s
板号英业达 6050A2268301-MB-A03  元件位置号和主板6050A2252301-MB-A03是一样的
AMM340DB022GQ
DDR2 2G*1 镁光
北桥 215-0752007 0952
独显 216-0728020 1006
南桥 218-0660017 1012
U46 EC SMSC_KBC1098-NU
U1017 SST25VF016B
U1020 网卡MAC ATMLH004 08B
        插电,电流0.012-0.026-1.8(充电电流),证明EC是好的,触发后Caps Lock(大写灯)一闪一灭,以前这种现象印象中有过是加焊北桥好的,不装电池时插电待机0.018-0.020-0.016,触发后0.8-1.9-1.7-1.8-1.6-1.4-0.9-1.6-1.4-1.6,反正1.7左右就是不显示,Caps Lock(大写灯)一闪一闪总共5下,有时待机电流是0.029,都可以触发,这时电流上到2.0-2.5可以显示了,最大时达2.7,正常运行时电流多数是1.6-2.5左右,有时显示后几秒钟自动掉电,左边的散热口周围很热,加焊北桥后,触发上电电流到2.2就亮机,每次都能亮,明天再试试稳定性和温度压力测试就可以交货了。
       真正的福利来了:最后一个图

网友:
现在BGA都做的少了,有时不换桥用不长

网友:
待机0.018不亮
待机0.029就亮
桥空焊为啥引起待机不同。不好解释

网友:
看见AMD芯片的就头疼

网友:
这种桥··我现在是加焊一个爆一个··都怕了··都是直接报换新桥··

网友:
老师都来 解答了

网友:
这机器就是捡钱的机器,不过不换就是用不久

网友:
学习了,加分支持下。

网友:
修的快,返修也快

网友:
这真是一个好经验收藏

网友:
就是为了赚点积分。。。。

网友:
加焊爆了直接换Intel的板子,还稳定

网友:
这机器直接拆机就干北桥

网友:
加焊桥两个月就回来了,还骂骂咧咧的

网友:
这种事情见多了。。。。也就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