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清理电脑电源中的灰尘?

楼主(2016-09-02):
如何清理电脑电源中的灰尘?

  很多用户只是象征性的清理了下电脑表面灰尘,并没有对电脑整体进行大清理,生怕一不小心搞坏机子,那就得不尝失了。其实只要掌握方法,台式电脑清理灰尘还是相当简单的。小编的一款Be quiet 750W的老电源,用很多年头了,噪音相当大,正好清理一下灰尘,把清理方法分享给大家,以供参考。

如何清理电脑电源中的灰尘 图1

  清理电脑电源中灰尘的方法/步骤:

如何清理电脑电源中的灰尘 图2

如何清理电脑电源中的灰尘 图3

  一般电源标签上都有非专业人员请勿拆卸的标识,如果你是个小白,小编建议还是不要自己拆电源,随便吹吹灰就算了。
  在准备拆之前,请一定先充分放电,避免电源内部存留余电,操作方法也很简单,直接短接,或者拆之前拔下电源插头,按一下开机键。建议拆的时候下面垫上个塑料布或者纸板之类的,因为会很脏。

如何清理电脑电源中的灰尘 图4

  先取下电源周围的四颗螺丝,如果在保修期,拆的话保修肯定就没了,建议在拆之前先确定电源是否还在保修期内。

如何清理电脑电源中的灰尘 图5

  取下风扇上的四颗螺丝,有防尘罩的取下防尘罩,防尘罩和电源一体的就直接取下上盖。

如何清理电脑电源中的灰尘 图6

  取下上盖,就可以看到上盖和风扇上黑色的灰尘,这电源太脏了,从买了到现在,七八年都没清理过。

如何清理电脑电源中的灰尘 图7

如何清理电脑电源中的灰尘 图8

  风扇的供电线基本上都是直接连接到电源上的,不会像机箱那种采用插口模式,可以拆下来,拿下风扇的时候一定注意别用力,否则会扯断的。

如何清理电脑电源中的灰尘 图9

  取下风扇之后,就可以看到内部的元器件了。

如何清理电脑电源中的灰尘 图10

  拆到这儿,基本上内部就都能清理到了,小编不建议继续拆主板,如果要拆板子的话记得先拆输入部分的电源插头。后面根据电源内部灰尘的情况,可以采用小毛刷或者老虎吹之类的东西进行清理,不过电源严禁水洗,虽然主板显卡都直接水洗,但是电源切忌水洗,否则洗一个废一个。

如何清理电脑电源中的灰尘 图11

  由于电源太脏,老虎吹、吹风机估计都不管用,所以元器件部分先用软毛刷刷下上面的黑色灰尘,然后再用老虎吹吹出来。风扇部分直接用湿巾挨个扇叶擦的,然后简单上了一点润滑油。

如何清理电脑电源中的灰尘 图12

  清理完之后,安装好风扇、壳子、防尘网之后,记得按照电源风道,先用吹风机之类大风量的东西吹一吹,里面还会残留很多灰尘,装机之前建议通过短接的方式,让它工作五分钟左右,待灰尘都吹得差不多了,再装回机器中。

如何清理电脑电源中的灰尘 图13

  清理完成之后,能明显感觉到风量变大了,风扇的声音也会因为上了润滑油小了一些。

如何清理电脑电源中的灰尘 图14

  大家学会了吗?其实不管什么电源,清理的方法都是一样,如果你的电源需要清理,不妨参考上面的方法操作吧!

网友:
非常好!对我很有帮助 谢谢

网友:
入门级,学徒工作,

网友:
不错不错。入门级人员操作又有东西可修了。

网友:
谢谢楼主的好贴  想不到这么干净的主机箱  里面的电源这么多灰尘  这就是PM2.5么?

网友:
实际上清了灰一定要给风扇打点油,这样就更好了。

网友A:
我直接拿风枪吹

网友:
真笨蛋·我都是直接用充气机直接吹·省事干净·

网友B:
我用的是空压机除尘。方便快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空压机除尘。方便快捷。

厉害,这个东西我第一次听说

网友:
直接用吹风 吹就可以了 很干净的

网友:
电源是电脑稳定工作的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直接拿风枪吹

我一般是用我的鼓风机使劲吹,一般可以清理干净的用哪种风力大的

网友:
一般用吹风机吹一下就可以清干净,在保的电源不要随便打开。

网友:
这些都会了

网友:
好动西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