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5LD REV:2.0主板按开关不触发,取掉电池自动上电可以开机

楼主(2016-09-02):
(无正文)

网友:
有人修到过没有,是不是通病,请各位大师指点,谢谢

网友:
你怎么不慢慢查条件

网友:
华说的不好搞啊

网友:
开关有个LID去掉看看不行在换个开关线

网友:
重点查查桥那边的条件

网友:
我碰到两台,都还没有搞定这个问题

网友:
终于搞好了一台,是PU9100坏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A(2021-06-18):
PU在哪个位置?

网友A:
今天也遇到一台